Think E440短路

楼主(2019-04-26):
机器故障为大短路,拆机之后发现公共点003 因为上午来了一个同时插入电池电源短路的机器,习惯性的去测了一下隔离点部分,果不其然,PQ304的P管击穿了。
拆除之后隔离点后端依旧短路,那么为了快速维修接上烧鸡线3.3的电压应该够了。
隔离这面主板虽然有热度不过烧到4A了应该都快烫手的温度了吧,换面电池供电部分一个电容上面巨烫一看手指 烫白了。
这个电容在PR302检测电阻旁边,很容易找,这时候我想起来,以前修过的几个E440都是这的电容坏了啊!隔离管应该也是因为这个电容短路造成的击穿。
不清楚这个地方是不是通病,不过同行们可以注意下这个位置也许就捡漏了呢。

网友:
大短路,,,只要不是很奇葩是机器,一般都可以弄好

网友:
你这都不限制电流的,不怕手烧穿 ?  一般先限制烧鸡电流1A,摸不出再慢慢加电流,安全第一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过 ,感觉是通病。而且不止一次

网友:
涂点焊膏 别用手

网友:
主板有多层布线,伤口处要仔细看看,有没有上下两层铜箔粘连,此图为例,颜色深的依然是铜箔,与表面线路只隔着一层绝缘漆,不仔细看或是没放大镜很难鉴定,硬伤的飞线要一根儿比一根长,便于施工。

网友:
晕啊,能烧到4A,小伙子牛X,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建议下次小心,这么大的电流还真会烧到东西。

网友:
- -因为当时焊完隔离管 那部分板子都是热的,顾客还一直催 就直接弄了4A中间有测过上管有没有击穿

网友:
老哥这是在做什么

网友:
烧机烧的爽啊,修得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