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盗船内存掉了个小电容

楼主(2019-04-26):
  这个内存条真挺气人,正好是过保没几天坏的,我把壳子拆下来仔细看,原来丢了个小电容,插到电脑上就滴滴响两声然后重启,无线重复,我就找了好多相同的小电容焊上,没一个好使,最后找到一个,可以开机了,但是开机进桌面不到2分钟,就出错了,需要关了重启 无限重复,就是下面图片,我镊子放的地方,是我在别的老内存上拆下来的小电容安上了,到底是不是这里的问题呢,还是我找的电容大小和原来的不一样,我是个小白,各位大神帮帮我把,一条也好几百。:kuqi:

网友:
小了没事儿,烧电容,。大了怕是烧芯片吧

网友A:
黑的有的是电阻或电感的,不一定是电容,图不清楚,感觉你换的不匹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黑的有的是电阻或电感的,不一定是电容,图不清楚,感觉你换的不匹配

是d3的,不是黑的,是黄色的,跟这个一样,这个是坏的这条内存,别的位置电容,大小一样,颜色一样

网友B:
是不是颗粒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颗粒有问题了?

兄弟这个你提醒我了,明天我把所有的显存颗粒全加焊一下

网友:
加焊好了吗?

网友:
焊上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