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X79短路 求助

楼主(2019-04-26):
华南X79,服务器主板,短路。台式主板很少修。

裸板红线 黄钱 橙线 绿线等,阻值都正常,插上电源,通电。查电压,绿线5V。其它的都没电压,有的有也就0.1几V。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电源没按开关前,ATX有输出的也就绿线和紫线而已啊,查紫线咯

网友:
兄弟,那些电压是触发后的事情,你要确定是短路还是不触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源没按开关前,ATX有输出的也就绿线和紫线而已啊,查紫线咯

紫线也有5V。强制开机也开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紫线也有5V。强制开机也开不了

那就查紫5VSB转3VSB电路咯

网友C:
这个板子我们修得多,不触发得看看BGA傍边的铁片电容有漏电的

网友(2019-06-01):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子我们修得多,不触发得看看BGA傍边的铁片电容有漏电的

两个后置usb3.0一个好一个坏看哪,只要一开机就会不断弹错误的USB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