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VM590Z 板号X550 X570 X550ZE 充电芯片BQ25A电池和适配器同时接.大短

楼主(2019-04-26):
如题,BQ25A换了三个一样。电池放电管也没坏。
原因是不管你接不接电源,BQ25A一直接高电平导通放电管Q8802(此为N管)导致大电流进入电池。

检查外围电路没发现上门异常,没办法改了个三极管去控制它。

公共点之前的AC电压接个限流电阻去控制外加的三极管G级,三极管D级接Q8802的G级,S级接地。
这样接了电源Q8802控制级就被拉低了,正常工作
Q8802原本是由BQ25A控制的并且有限流电阻R8815,所以不用去管三极管会过多流失电流的问题。

网友A:
手上有台进水机和这故障一样,楼主改的这个电路接的多大限流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上有台进水机和这故障一样,楼主改的这个电路接的多大限流电阻

控制级的限流电阻一般10K左右就可以了,这个板子原本就有个限流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控制级的限流电阻一般10K左右就可以了,这个板子原本就有个限流电阻。

可能是电池的原因,没有改电路,充电好了现在不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