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30I不触发的疑问

楼主(2019-04-26):
接一台联想THINKPAD X230I , ,板号11232-1,不通电,适配器,电池均不通电,拆下主板后量,无待机电流,但是主板VCC5M  VCC3M一直都存在,没有像论坛的同行们说的一样会出来一下就没有了,开关点3.3V 也正常,LID 电压均正常,按下开关能正常跳变,RTC电路也量了无情况,南桥晶振也在电压差,东芝芯片的 25V升压也正常,PWRSHUTDOWN3.3V也正 但是就是系统供电芯片TPS51220的3V 、5V 汇合而成到东芝芯片的BPWRG好信号没有,看到图纸它有一个VCC3B的电压作上拉,但是此信号又是由东芝芯片发出的,很长时间没有修IBM的机器了,不知道有修过这种情况 的兄台这是东芝芯片坏了吗,因为芯片也没有发热的现像,主板也没有进过水。一时还下不去手了。附上图纸,

网友:
有修过这种情况的吗,各位兄台。

网友:
手机不好看图纸,回头到店里有空可帮你看下,不过按常规,怀疑就就干它,多在的事儿,当然断开那信号看上拉电压还有没有

网友:
修过一个类似的就是键盘坏了

网友:
关键是我没上键盘,这个板应该是不上键盘,裸板扣下电池应该也是可以上电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