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用的联想E530C笔记本 这个效果

楼主(2019-04-26):
效果如图
前一天用的时候突然有一下出现这样现象 条纹不规则     第二天早上就直接这个效果  早上一开机就这样打开后盖用手摸了一下显卡 开机仅2分钟发烫 屏幕排线等拔插过  百度一番说是可能显卡虚汗 于是找到大师那边用工作台加热助焊  结果还是一样  像这类问题 屏幕的概率高吗   外接显示器可以正常显示  大师们指点指点   这种现象的问题碰的比较少   谢谢各位大师们    冷机开机的时候偶尔可以正常显示不到一分钟 随后就一直暗屏 拆完就开始出现条纹 等现象

网友A:
看样子像是屏幕的问题呀  先换个屏幕试试呗

网友:
外接正常跟显卡关系就不大了,换屏试试吧

网友:
这种应该先换屏试试 再动主板……

网友:
屏坏了,先三板伏换屏

网友:
屏线问题吧

网友B:
屏坏了,确切说是屏幕pcb板出故障

网友:
神奇般的又好了   用吹抢加热了一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坏了,确切说是屏幕pcb板出故障

好了一段时间 用了几天  故障复原 应该不是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像是屏幕的问题呀  先换个屏幕试试呗

这个故障 好了几天有出现了   是屏问题  还是排线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