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1286 进win7系统黑屏

楼主(2019-04-26):
A1286  820-2523-B
进苹果系统没问题,只要进win7系统就黑屏,能听到进桌面的声音,不是暗屏,重新装过WIN7系统,进安全模式到桌面可以显示,但1分钟左右也直接黑屏,求指点。

网友A:
请问你会修笔记本吗?如果不会的话就算告诉你好想你也修不了!你查条件了吗?信号供电都查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会修笔记本吗?如果不会的话就算告诉你好想你也修不了!你查条件了吗?信号供电都查了吗?

那是不是苹果系统运行正常,也不代表信号 供电都正常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是不是苹果系统运行正常,也不代表信号 供电都正常呢

系统运行起来,屏不显,就去查屏供电,背光供电。A1286有独显吧,加焊GPU试试。加焊不行就改集显吧。改集显后不能用WIN系统。苹果显卡门!你什么都不做,上来就要指点!这样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运行起来,屏不显,就去查屏供电,背光供电。A1286有独显吧,加焊GPU试试。加焊不行就改集显吧。改集 ...

苹果系统运行正常呢,win7系统不正常,还需要查背光供电?黑屏 不是暗屏

网友:
建议你进安全模式看看有没有显示  如果有的话换个版本的显卡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
你这个是 改过 集显的机子吧 不能用win系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