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UP1529Q代换经验 修复GTX750TI显卡

楼主(2019-04-27):
    接修一张750ti显卡 显存供电短路 拆下上下管 发现G极还是短路 控制芯片型号是UP1529Q 论坛一圈没有发现代换测试的
    拿出常备几乎万用芯片RT8120 这里注意区分一下 RT8120A/C 6脚反馈是0.6V的  RT8120B/D 6脚反馈是0.8V的 所以只要知道原芯片6脚FB是多少V的
    选择对应FB电压的RT8120型号就能实现完美代换 不会出现电压偏低偏高的问题
    UP1529Q由于我没找到芯片PDF 不清楚FB电压 所以稳妥起见选择0.6V反馈的RT8120A测试最好 不会因为电压偏高而导致烧坏显存。
    剩下的就是完美亮机了
   所以得出结论就是UP1529Q可以用RT8120A完美代换 不需要改动电路。

觉得这个经验有帮助的老铁 动动你的手指加加分

网友:
谢谢分享将来可能用得到。。。。。。。。。。。。。。。。。。

网友:
高手,我们这一般显卡都修不了,也没人去修,都是直接换。

网友:
佩服佩服!楼主艺高人胆大,代换的思路清晰,RT8120AC和BD淘宝上便宜还全新,感谢楼主分享宝贵的经验!

网友:
高手!信息给力

网友:
我记得D可以换,代还有时候电压不稳,

网友(2019-05-28):
记得在修660显卡时也代换成功过。用RT8120B代换时电压高到2.0V左右。用A换后1.5V。

网友:
很厉害学习了 显卡都能修太厉害了

网友:
看来要订货8120了,剩下只有几片了。

网友:
不错,学习了。你那个显卡供电4P接头是自做的还是买的

网友:
显卡修的漂亮真是没法说

网友:
UP1529Q用RT8120A代换  。。楼主的老司机,维修经验老道,学习叻 、、

网友(2019-08-25):
那是速桥线 修显卡吗??

网友:
显卡都能修太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