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932 最新款 AIR

楼主(2019-04-27):
苹果A1932 新款,电脑进水不开机,拆机检测主板基本上没有进水痕迹。

主板很干净
只有耳机接口这边进水很严重,问下大师们,这款机如果耳机接口出问题了,会引起CPU这块电压不出来了吗,耳机接口断线都处理好了,接不接上都是一样不开机,还是说必须要接耳机口,这款机有点奇怪耳机小板上有B+电压, 上电电压只有3v 5v 还有个2,4v 其他电压都没有,有点无从下手

有修到过的兄弟们

网友:
补充下主板有个大的玻璃管 有好几处阻值很低,不知道正常不,机器太新还在保内

网友:
这个机器我还没修过呢,顶下楼主让大神能看到,帮你解决下

网友:
看着密集恐惧症就犯了,顺便问问图纸软件哪个好?

网友(2019-07-09):
我这里也有一台   不接耳机接口板是可以开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