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苹果6P 不开机 开机键只有0.16V 供电

楼主(2019-04-27):
今天接到一台6P 来的时候是开机按键0.16V 之间遇到过0.6v的 换了R0314 电阻 换成1k的就ok了、
来的时候是开不开机、然后关机后自己重启 白苹果反复重启、插数据线就可以进去系统、
进系统后除了开机按键不能用其他都正常、
我换了这个电阻后、发现不开机了、也不联机了、
上电到20MA 不到大概、短接R0314 1.8v的一端才有开机20ma的变化、有20ma的时候测试供电、发现除了cpu_gpu供电没有 其他都正常、
时钟芯片也换了、复位测正常 、时钟也正常、
自己感觉像是cpu、害怕是cpu的问题、有没有大神遇到的?给个解决办法!

网友A:
有可能  U的问题。。。。。。。。。。。。。。。。。。。。。。。。。。。。。

网友:
问一下苹果x导航信号弱是什么问题?

网友B:
导航信号弱,更新系统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  U的问题。。。。。。。。。。。。。。。。。。。。。。。。。。。。。

嗯 确定了 是cpu的问题 、最后搬板了、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导航信号弱,更新系统就好了

导航信号弱是系统的问题?真假的啊?没遇到过!
楼主你测试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导航信号弱,更新系统就好了

我看楼下说的是 更新系统但是我真没遇到过、1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

回音哥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统一回复一下吧!此机器重新安装完cpu 可以联机了!但是开机按键还是0.16v 不开机!cpu的问题!

网友:
           AP拉低开机电压,摘下AP再测量开机电压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对症下药,666,,,,,,,,,,,,

回音哥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机子修好了吗    怎么修好的??

网友:
导航信号弱,更新系统就好了..................

网友:
学习到的不错的方法 好好学习下别人的额东西

回音哥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生活就像是被强奸,如果逃避不了,就要懂得怎样去享受。

网友:
在上拉电阻上背一个几百欧的电阻

网友:
嗯 这个就是细心不细心的问题 查到原因所在修修就简单了

网友(2019-06-11):
6P提示温度异常,已翘掉四组电阻和电容(基带的没动),有时会重启。指南针有时不能用。怎么弄?

网友:
多数是U的问题 了,111小电流

网友:
类似于笔记本上触发电路,换了触发电路上的电阻和电容后还不行,那就是直连的芯片了

网友:
去掉硬盘连机看看

网友:
楼主还是很牛逼了 可以结局不完美

网友:
感觉可能和U有关系,1.8v应该不难找的吧。

网友:
CPU没有那么容易坏  先查条件,时钟 复位  i2c总线

网友:
上拉电阻也短接?你脑子有问题吗?

网友:
逻辑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i2c0和i2c1电压阻值都正常吗?正常要重做下CPU看看

网友(2019-07-19):
开机键阻值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