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者15ISK 板号NM-A711 不触发通病已认证

楼主(2019-04-27):
版号: NM-A711
故障:有时触发有时不触发

这个机器的复位开关键的二极管爱坏  我只不过是手上刚好有这台机器验证下

详情请看这个兄弟的论坛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71752-1-1.html

最右边是二极管拆掉就好,为了保险起见我也懒得拆这个复位键,就直接把左边的电阻也拆掉了

以上提供给有需要的朋友,少走弯路,还有这台机器是插电池才能过保护隔离!

 会员1512885100鑫豆2024-12-20 13:52
 会员1187421100鑫豆2024-12-1 12:50
 会员438631100鑫豆2024-10-17 17:22
 会员908790100鑫豆2024-4-11 06:14
 会员898464100鑫豆2024-4-10 17:25

网友:
版号: NM-A711
故障:有时触发有时不触发

这个机器的复位开关键的二极管爱坏  我只不过是手上刚好有这台机器验证下

详情请看这个兄弟的论坛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71752-1-1.html

最右边是二极管拆掉就好,为了保险起见我也懒得拆这个复位键,就直接把左边的电阻也拆掉了.学习,长见识。

网友:
又有钱赚了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个问题,遇到的都是南桥坏的。

网友:
这个可以有,节约维修时间,捡钱的活最喜欢了

网友:
拯救者机器上有复位键吗?是不是一键恢复系统NOVO#啊?这笔记本电脑上带复位键的机器蛮少的。

网友A:
楼主你确认这个机器不装电池不过隔离吗?还是说能过隔离不上电池不能触发?,手上一台联想的Y720 板号:NM-B163.这种机器接到手时是隔离不正常公共点电压一直在跳动,修好隔离后开机瞬间有待机3V,5V看图纸应该是触发后出来的,机器上不上电池都不触发,请问帮忙你点一下,难不成这机器也是要装电池?那我确实是修了隔离电路后才有的公共端电压啊!第一修这个板子最怕新机器不按常理出牌,搞到最后竟然是个乌龙就玩笑大发了。

网友B:
主要看保护隔离设计的,一般不装电池不会不过隔离,不会触发倒有可能,

网友:
楼主换个件是不是更好,以保持原来的功能

网友:
以后咱装系统  没那个键没法设u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看保护隔离设计的,一般不装电池不会不过隔离,不会触发倒有可能,

如果你碰到这台机器你就知道了,它的保护隔离芯片是BQ24780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确认这个机器不装电池不过隔离吗?还是说能过隔离不上电池不能触发?,手上一台联想的Y720 板号:NM- ...

你要看它保护隔离芯片是不是bq24780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要看它保护隔离芯片是不是bq24780

我发的关于AMD X93的贴子里作的例子主板就是BQ24780,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95000-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发的关于AMD X93的贴子里作的例子主板就是BQ24780,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95000-1-1.html

每个机器不一样吧,但这款机器是真的是插电池才能过保护隔离,而且这个问题不是我一个人遇到了,你可以搜搜这个机器的保护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发的关于AMD X93的贴子里作的例子主板就是BQ24780,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95000-1-1.html

案例在哪里,我没有找到哦完整链接在哪?

网友:
感谢分享通病经历 , 这种案列可以是坛友们更快的排除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确认这个机器不装电池不过隔离吗?还是说能过隔离不上电池不能触发?,手上一台联想的Y720 板号:NM- ...

是的,这款机器是不接电池不过保护隔离!NM-A711,我正在修这块板!目前是没有VCCSA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看保护隔离设计的,一般不装电池不会不过隔离,不会触发倒有可能,

这款机是要接电池才出公共点,不然公共点一直在跳。修到过几次了这款机,有这个特点

网友:
捡钱少桥死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都是插着电池在修,也是挺无奈的!这个有图纸,哪位大神来解答一下为什么要接电池啊

理论上说不太可能,你用客户的原装电源试一下不要电池是不是可以过隔离。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说不太可能,你用客户的原装电源试一下不要电池是不是可以过隔离。

机子修好了,看明天叫客户带电源过来看看。虽然我们这也有偏头的联想电源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说不太可能,你用客户的原装电源试一下不要电池是不是可以过隔离。

权威结果来了!今天客户把原装电源带过来了,不接电池是能过保护隔离的!单独用原装电源可以开机!但是用我们的修机电源头不行,也是奇怪。接上电池转接头又是可以充电开机的喔。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说不太可能,你用客户的原装电源试一下不要电池是不是可以过隔离。

维修中还是得注意要接上电池吧!毕竟一般不会接着客户的原装电源修机!

网友:
这么奇怪的机子?还要接电池才可以过隔离保护 ?

网友:
分析解说的很详细 以后修到这机器可以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机子修好了,看明天叫客户带电源过来看看。虽然我们这也有偏头的联想电源

我的机子也修好了,事实证明这个机了不存在不用原装适配器不过隔离一说,我感觉你如果前面有不过隔离的问题,可能还有别的地方有问题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机子修好了,看明天叫客户带电源过来看看。虽然我们这也有偏头的联想电源

难道是我的联想转换头有问题?机子是没问题的,已经交给客户了。可调电源接联想扁头转换头到主板上,不接电池确实公共点一直在跳,不能触发,修到过几次了都是这样。接上电池就一切正常。不过原装的电源不用接电池也可以正常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机子修好了,看明天叫客户带电源过来看看。虽然我们这也有偏头的联想电源

我的联想Y720 NM-B163已经修好了,实际测试中用转接头是可以过隔离的,但是不上电池用转接头不能触发开机,要拔COMS电池自动上电,装上电池也可以充电,很奇怪。原装适配器就单电源都可以开机。可能就是中间那个检测脚电压有差别的原因,转接头只有1.4V,原装适配器是1.9V。

网友:
通病收藏了下次直接秒杀了呵呵

网友E:
用原装充电器 不用电池一样有公共点的,可调电源不装电池不行。原装充电器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原装充电器 不用电池一样有公共点的,可调电源不装电池不行。原装充电器没问题的。。。。。。。

是的,很多人说了这个问题,我也试了下,没想到原装电源就可以,真是纳闷了

网友:
不插电池不过隔离,那电池坏了咋办

网友:
我遇到过  是复位键下面有脏污导致短路持续触发复位信号 拆掉复位键 清理完 装上新的复位键 完美解决问题

网友:
复位键下面都是黑乎乎的一片  大家注意了 ,不知道是不是做工问题,遇到好几台都是这个复位键下面乌七八黑短路的,
时候可以开机进系统。然后不停的蹦出来联想一键还原界面(原厂系统才有,如果客户自己换了系统,是不会弹出任何东西的,只会发现用着突然掉电,时而自动开机就进复位键功能界面)拆了清理按键位置pcb就行,我是完美主义者,喜欢修好后让原有的功能一样可以用所以就清理干净后换了新的复位键搞定。(如果手头有按键可以换的建议大家最好给换上,因为很多人还是比较喜欢原厂系统的,系统坏了按一下进去Lenovo recovery 就可以回到刚买时候的系统,真的很方便。

网友:
这机器比较新啊,遇到过键盘坏不开机的,键盘带开机按键的

网友(2020-06-24):
我擦。支付了二次钱都看不了

网友:
暂时没遇到过。。。。。。。。。。

网友(2020-08-05):
引用 网友D:
权威结果来了!今天客户把原装电源带过来了,不接电池是能过保护隔离的!单独用原装电源可以开机!但是用 ...

我也碰到了,用我们的不插电池不开机,用原装的电源可以不插电池开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