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342

楼主(2019-04-27):
苹果A1342按OPTION开机有密码锁。直接进系统没有。不过进度条快走完的时候掉电

网友:
密码锁。?这个是固件锁吧

网友:
不知道。刷了BIOS就没有这个锁了

网友:
这个就是固件锁,固件锁的密码是在BIOS里面的,刷掉就没了就可以实用了,不怕不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