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F2A68HM-DS2-1.1 又一典型故障 复位灯闪

楼主(2019-04-27):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31392-1-1.html原帖主板故障可以上电触发不跑马,量了下各大供电,内存1.54V,CPU0.95V,集成显卡供电1.1V,桥附近除了待机的mos管,没有其它mos管测量了先忽略吧。看了论坛好多都是刷BIOS解决的,好吧,刷了N个BIOS还是涛声依旧。修主板三板斧没有了第一斧了,只会按时序查各个工作条件了,AMD一般大体是内存---CPU---桥---总线,先从内存着手吧,120脚和240脚0.79v正常,1脚和67脚0.79v正常,1183.4v正常,238脚3.3v正常,当量到236脚0v就不正常,正常应该是3.3v的。直接从ATX电源3.3v飞线过内存236脚,马上跑马亮机。维修到这里也就可以结束了,可是看到主板还是蛮新的,连了根线真的有点难看,搞维修的宗旨还是修好和维持原状吧,刚好手上有这主板点位图电路图,跑了下电路,236脚到vcc经过一个电阻MR19和一个电容MBC34,量了下电容没有对地短路,电阻是没有装的,量了下两端无穷大,用放大镜看只是有一根小小的铜丝连的,中间有个小黑点,估计是烧段了,在料板找了个2欧电阻装上去,加锡上去也可以的,但是不好看吧,装好上电正常跑马亮机,还有这主板一定要上内存才跑马的。有图有真相,附上电路图。我的维修过程和上面这位兄弟类似 看到人家发帖大部分都是刷新BIOS就好了 上天没有给我那么好的运气 还是踏踏实实测量吧 当测量到了Q62 5脚稳压管时 没有电压输出 翻开图纸查到这个是给CPU供电的2.5V 惊喜 没有这个IC代换 偷懒了 加个二极管减压到2.5V开机一路跑马亮机 修复 米米到手。 AMD的主板大家不要忘记了有个这个电压!

网友:
这有什么奇葩呀,少了个spd电压

网友:
5脚换了也不会出 我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