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BMT420不触发通病维修,不要轻易换南桥!

楼主(2019-04-27):
机型:thinkpad T420
板号:NZ3 UMA
故障:不触发
维修流程:大学城同行拿来的一台机器,机器不开机,三下五除二的拆机后检查主板外观,没有进水,腐蚀等情况,包括T420喜欢怀的晶体小芯片,也没有发现破损情况,还有IBM机器拔掉小电池正常机器是可以自动开机的,可是这台还是无法开机,开始查电路吧。
待机电流有0.01左右,修过THinkpad的机器喜欢保护隔离不过,所以这台机器还是先测量公共点,如图:

这台机器不是保护隔离问题,公共点有19V,那待机供电的3V,5V呢,测量如图:

待机的3V,5V也正常,现在可以肯定待机的基本供电是正常的,但是还是不触发,那就只能开始测量T420的开机时序,T420的时序饼哥在远程课程中有讲过,想看详细时序的可以去联系,这里我简单讲一下T420的开机时序。
首先开关键-PWRSWITCH通过二极管更名-PWRSW跳变给EC坐标U23,如图:

EC收到-PWRSW在EC的待机条件满足下发出-PWRSW_EC跳变给南桥,如图:

南桥收到EC发来的-PWRSW_EC跳变后在南桥待机条件满足下发出SLP_S5,S4,S3开启上电时序等,当我测量到SLP_S3#信号后发现南桥并没有发出,那当然是开始测量南桥待机条件,如图:

实际测量,南桥待机条件的VCCRTC RTCRST# SRTCRST# 32.768K VCCSUS3_3 RSMRST# 还有BATLOW#等条件都是正常的,种种迹象表明就是南桥损坏,而且之前修到好几台T420 USB口不能用也是换南桥好的,论坛也有很多T420南桥问题,难道真的要换南桥吗?
因为这个南桥下面有黑胶,能不动南桥尽量不动,再次测量南桥待机条件,都很正常,也很稳定,此时陷入思考。
想了五分钟后,再次把问题锁定RTC电路,为什么呢,我想RTC电路正常情况下拔了电池就可以自动开机,我这台机器拔了小电池也是开不了机,那就在仔细的把RTC电路旁边洗洗刷刷,用手术刀刮刮后找到问题,如图:

当用手术刀刮SRTCRST#的TP测量点那个焊珠时,发现脚下断线,补上线后,一插电就自动开机了,当插上小电池按开机键,也能正常的触发了

总结说明:其实不一定南桥通病问题的就一定是南桥问题,还是要多细心检查,最后上亮机图:

 会员1543885300鑫豆2024-3-18 18:56
 会员1434652300鑫豆2024-3-8 17:49
 会员168606300鑫豆2024-2-25 14:07
 会员1178687300鑫豆2024-1-24 18:08
 会员324539300鑫豆2023-11-18 14:50

网友A:
这断线是人为的还是自己坏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断线是人为的还是自己坏掉的?

自己腐蚀断线

网友:
这水平,非常值得学习,谢谢LZ分享!

网友:
这个案例说明复位信号只拿万用表测量电压值是不可靠的,查基本条件时要认真,注意细节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学习了。

网友:
这个确定是通病?

网友:
同款 万能表    有眼光

网友:
大师级的维修,这种板子修修一个少一个

网友:
这水平,非常值得学习,谢谢LZ分享

网友:
挂绿皮也太溜了

网友:
修机还是得心细。

网友:
他奶奶的,这要是换桥估计亏大发了,换了还不触发可能真要怀疑人生了,还是楼心细,其实RTC电路还是南桥待机条件啊,说明待机没查好。看来修机真要心细,一不小心就中招。

网友:
厉害,细心很重要,理论基础更重要

网友:
一个很好的经验

网友:
这样的短线不是很多见 啊  还是楼主细心  不轻易动大件厉害

网友:
这个思路很清晰了啊,是我就把桥干了,或者换板了,这个板子不贵

网友:
细节啊,真要注重细节,要不拆了桥没修好,还麻烦。

网友:
IBM的机器很复杂很难修的,修IBM的都是技术老手,故障分析的非常明确。

网友:
哥,你又捡到钱了哦,谢谢楼主的帖子

网友:
这个型号不爱坏吧 我没修到几个 我也卖了很多,自己坏的少,进水的 摔的修了两个

网友:
T420比较难修。楼主技术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思路很清晰了啊,是我就把桥干了,或者换板了

网友:
基本工还是要扎实

网友:
这水平,非常值得学习,谢谢LZ分享! 楼主牛逼啊

网友:
IBM的机器很复杂很难修的,修IBM的都是技术老手,故障分析的非常明确

网友:
又见到通病的问题,希望以后能遇到,能捡个死鱼

网友:
确实有些问题不能轻易动大件的,动来动去问题越来越大

网友:
真的够细心呀不错学习到了撒

网友:
楼主很细心啊,要是我就干桥了,细节决定成败啊

网友:
还是按时许来修好

网友:
又赚到了,分析明确,联想华硕,都有断线的

网友:
thank u very much, it was a great help.

网友:
谢谢 楼主分享 新手 正在学习中 ing

网友:
厉害 厉害 思路清晰,少有维修的高手。

网友:
这台机给我肯定是放弃治疗了,CPU(桥)坏,修不了

网友:
还是那句话,理论是实践的基础,没有理论。这台机器就废了

网友:
还要权限才能看完?这也太没意思了吧

网友:
你是技术老手,故障分析的非常明确

网友:
这个钱花的还是很值得.....学习了,细节决定成败哈~~~~

网友:
这板子干桥有点风险

网友:
要和老板学习呀 水平不错

网友:
又是通病!不错不错!

网友:
这个属于通病不 谢谢楼主分享 。。。。。。。。

网友:
查基本条件时要认真,注意细节谢谢楼主的帖子

网友:
我都是直接搞桥了。。。。。。。。。。。。

网友:
就喜欢通病,哈哈谢谢分享!

网友:
思路流畅,值得学习啊,小张搞断线的?

网友:
细心很重要.楼主是个心细的人啊..............................................

网友:
这种帖子刚开始正式维修了后面的就全部收费 看了等于没看。。。。

网友:
厉害,记得RTC电路坏就是这种问题,放点自动触发没问题,接纽扣电池就不触发!

网友:
老司机 啊 技术牛的一笔

网友:
机型:thinkpad T420
板号:NZ3 UMA
故障:不触发
维修流程:大学城同行拿来的一台机器,机器不开机,三下五除二的拆机后检查主板外观,没有进水,腐蚀等情况,包括T420喜欢怀的晶体小芯片,也没有发现破损情况,还有IBM机器拔掉小电池正常机器是可以自动开机的,可是这台还是无法开机,开始查电路吧。
待机电流有0.01左右,修过THinkpad的机器喜欢保护隔离不过,所以这台机器还是先测量公共点,如图:

这台机器不是保护隔离问题,公共点有19V,那待机供电的3V,5V呢,测量如图:

待机的3V,5V也正常,现在可以肯定待机的基本供电是正常的,但是还是不触发,那就只能开始测量T420的开机时序,T420的时序饼哥在远程课程中有讲过,想看详细时序的可以去联系,这里我简单讲一下T420的开机时序。
首先开关键-PWRSWITCH通过二极管更名-PWRSW跳变给EC坐标U23,如图:

EC收到-PWRSW在EC的待机条件满足下发出-PWRSW_EC跳变给南桥,如图:

南桥收到EC发来的-PWRSW_EC跳变后在南桥待机条件满足下发出SLP_S5,S4,S3开启上电时序等,当我测量到SLP_S3#信号后发现南桥并没有发出,那当然是开始测量南桥待机条件,如图:

实际测量,南桥待机条件的VCCRTC RTCRST# SRTCRST# 32.768K VCCSUS3_3 RSMRST# 还有BATLOW#等条件都是正常的,种种迹象表明就是南桥损坏,而且之前修到好几台T420 USB口不能用也是换南桥好的,论坛也有很多T420南桥问题,难道真的要换南桥吗?
因为这个南桥下面有黑胶,能不动南桥尽量不动,再次测量南桥待机条件,都很正常,也很稳定,此时陷入思考。
想了五分钟后,再次把问题锁定RTC电路,为什么呢,我想RTC电路正常情况下拔了电池就可以自动开机,我这台机器拔了小电池也是开不了机,那就在仔细的把RTC电路旁边洗洗刷刷,用手术刀刮刮后找到问题,如图:

当用手术刀刮SRTCRST#的TP测量点那个焊珠时,发现脚下断线,补上线后,一插电就自动开机了,当插上小电池按开机键,也能正常的触发了

总结说明:其实不一定南桥通病问题的就一定是南桥问题,还是要多细心检查,最后上亮机图:

 会员779407300鑫豆2025-6-3 20:46
 会员1543885300鑫豆2024-3-18 18:56
 会员1434652300鑫豆2024-3-8 17:49
 会员168606300鑫豆2024-2-25 14:07
 会员1178687300鑫豆2024-1-24 1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