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091P跑0.27A不跑

楼主(2019-04-27):
LA-B091P跑0.27A不跑,测每个电感都有电压,BIOS也刷过,集成CPU的,有没有什么办法能确定是CPU的问题 ?

网友:
按时序来一个个查

网友:
这机器住修过好几台了,换EC好的!

网友:
先找bios刷一下试试。

网友:
还是按时序先查一下,供电时钟复位,然后量下板子上小电压正常不,都正常的话,刷个BIOS,这么低的电流CPU都没有工作啊

网友:
换个EC看看,带程序的。

网友:
曾经修过一台开机电流上不去换的ec好了

网友:
是板载的还真不好确认哦,要不换个CPU试一下

网友:
查一下二级转换电压,感觉3/5v二级转换没出来

网友:
刷BIOS,吹下CPU,一般这种单桥的就那么几种维修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