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68M-E 全固态版V15进系统死机维修

楼主(2019-04-27):
客户一台主机,故障现象是进入系统死机,按重启无效。只能断电重启。
拆开机箱,看到主板为C.A68M-E 全固态版V15,配有杂牌垃圾显卡。经测,显卡不能进安装驱动。自己建议客户更换。让他自己到某宝拍个品牌二手的。我有个GT 750TI 卖他嫌贵。
主板拆下,不接硬盘,进入bios一切正常。
接硬盘或进PE系统不到1分钟左右无信号输出。经测,CPU无电压,桥无电压。
按时序分析,应该是先CPU。
CPU 电源芯片是 RT8878B,故障事测量37EN 3.3V,28VCC 5.0V,PVCC 12V。开启条件均正常。初步怀疑是8878坏,或者小驱动RT9624坏。
为进一步排除故障,在正常是时候,测量CPU电压,发现电压非常不稳定。在1.05 - 1.48V 跳动。
难道是驱动PWM有问题?
PWM故障原因,第一个就是电压芯片不良引起。第二个与PWM相关的是BIOS,不同版本bios往往CPU电压都有稍微变动。
到此,直接干bios。。
终于发现是BIOS的问题。刷新后CPU电压稳定在1.45V。
测试1小时无新故障,维修结束。

后面共享BIOS 和 芯片图纸

网友:
学习了。谢谢大师的分享。

网友:
不错的资料,希望以后能用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