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学习苹果电脑维修历程

楼主(2019-04-27):
小白学习苹果电脑维修历程,目前学习一个多月了,后续会慢慢更新个人学习进度,希望各位大佬多多指点之前未接触过电脑主板的维修,看了点书和帖子之后,慢慢再整理思路。现在拜的师父不看电路图,只能自己研究电路图。希望各位大佬多多指点
现在除了TYPE-C接口的机器,老款的机器的基础电路知识差不多略懂一二。
目前主要研究MacBook Air的主板,820-3437-A的主板,收了一台2手电脑,拆了开始研究,研究一段时间之后,整理下思路。
写在前面,此帖不是原创,只是各位维修界大佬资料的整理集合贴
目前打算分四个模块去研究
1.保护隔离电路
2.EC待机
3.桥待机
4.开机触发
5.供电\时钟\复位
一、保护隔离
由于个人从未接触过电脑维修这块,所以为了搞懂这个概念,废了些力气。
保护隔离电路是笔记本电脑的最前端,起电流通路的作用,同时监控电路中的电压和电流。当外界的电压或电流超过正常范围以后,保护电路动作,切断电源,以免烧坏笔记 本电脑主板或内部的其他设备。保护电路的故障可能是保护电路本身故障,也可能是其他原 因引起保护电路动作造成的故障。

这里主要讲解保护隔离电路的作用,掌握保护隔离电路的工作原理,根据工作原理 分析具体的电路,排除保护隔离电路的常见故障,重点掌握保护隔离电路的检修流程,了解 保护隔离电路的易损元件。

在什么时候需要检查保护隔离电路呢?

当 220V 交流输入正常,电源适配器输出了 14.5V的电压时,公共点上没有电压 时,需要检修保护隔离电电路。或者电池供电正常,而公共点上没有电压时,需要检修保护 隔离电电路。

PPDCIN_G3H 一路经过Q7010 MOS管P沟道供电给S极,之后经过电阻R7010到稳压二极管D7012稳压在6.8V,Q7010的G极电压为6.8V,G小于S,MOS管导通,D极输出14.5V,变换名称为PPDCIN_G3H_ISOL,经过R7005,D7005供电给U7090 的6号脚,同时经过R7080到达SHDN,SHDN是使能脚位,U7090是线性稳压芯片,4号脚SW稳压输出一个3.425V,通过电感L7095输出电压PP3V42_G3H=3.425V
维修时注意2号脚连接到两个电阻R7095=384K和R7096=200K,并且注意R7080.如果PP3V42_G3H=3.425V发生异常,导致机器故障无法上电和无法触发

另一路PPDCIN_G3H 一路经过Q7010 MOS管P沟道D极输出14.5V,变换名称为PPDCIN_G3H_ISOL,经过D7105和R7105供电给U7100的2号脚DCIN,此引脚为此芯片的主供电输入脚位,此芯片得到主供电之后,在内部进行线性稳压,在19脚输出5.1V线性电压PP5V1_CHGR_VDD,这个5.1V供电主要用于充电芯片内部上管驱动输出自举,以及下管驱动输出和内部其他模块供电,然后经过R7101供电给20脚供电,在实际维修中,如果充电芯片的第19脚VDD没有5.1V输出,芯片肯定不会正常工作,大多是芯片内部损坏,VDDP脚位和BOOT相连PDCIN_G3H_ISOL经过电阻R7110=130K和R7111=46.4K分压之后给CHGR_ACIN供电,此引脚为适配器电压检测脚位,门槛电压=3.2V,当检测到适配器插入之后电压正常之后,将AGATE下拉致地。CSIP和CSIN为适配器电流检测脚位;12脚VHST是充电芯片内部SM模块供电脚位,13脚SMB_RST_N,芯片内部系统管理总线模块的复位信号,充电管理芯片复位脚位SMC_RESET_L,正常工作时,此复位信号必须由PP3V42_G3H上拉为高(做过实验,在没有EC的情况下,SMB_RST_N这个信号只要为高电平,充电芯片照样可以控制产生8.5V公共点电压,但是不充电,因为没有EC、没有使能、识别不到电量。如果没有PP3V42_G3H上拉,或者说当SMB_RST_N为低电平的时候,连8.6V公共点都不会产生);SCL和SDA是两条系统管理总线,这两条总线是和充电接口和EC进
行通讯,当EC芯片通过这两条总线读取到电池电量不足时,发出充电使能信号,通过两条系统总线给U7100芯片,拉低16号脚
CHGR_BGAT
为低电
平,Q7155的123脚为
L7130的电压
8.5V,CHGR_BGAT为低电平,Q7155导通,PPVBAT_G3H_CONN
电压到达电池接口,然后对电池进行充电;当充电的同时,L7130发出的电压到达精密取样电阻R7150,
然后到达U7100的17CHGR_CSO_N 和18脚CHGR_CSO_P
,此两个引脚对充电电流进行检测

网友:
我先占个沙发,自己给自己顶一个.....

网友A:
有 EC 供电, 再到PPBUS公共点

网友B:
加油吧,苹果的笔记本我觉得比普通的笔记本好修 ,图纸点位都有,基本很快就判断出故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油吧,苹果的笔记本我觉得比普通的笔记本好修 ,图纸点位都有,基本很快就判断出故障了

谢谢老板,我会继续加油的.刚刚学习,路还很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 EC 供电, 再到PPBUS公共点

不应该是先出PP3V42_G3H,再出公共点电压,然后再考虑EC的吗?

网友:
大伙一起加油,需要多多关照,谢谢老铁的支持

网友:
可能作为老司机我没耐心看完你的帖子。有空研究基本电路还是不错的!

网友C:
维修过程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苹果笔记本开不了机,先看小绿灯亮不亮,不亮就可以直接测ONEWIRE总线,接着查到3V42  EC待机等。这应该是咱大船长的视频才会讲解得那么详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维修过程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苹果笔记本开不了机,先看小绿灯亮不亮,不亮就可以直接测ONEWIRE总线, ...

额,原来是这样啊,那我多多学习如何发帖,需要走的路很长啊

网友:
谢谢 老板的分享,我辛苦了。也刚刚在学习 看图纸。

网友:
小白学习,希望各位大佬多多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