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7,一扣上前像头排线,过几分钟就重启一次,不扣正常, 座子阻值正常,前像头能...

楼主(2019-04-27):
小7,一扣上前像头排线,过几分钟就重启一次,不扣正常, 座子阻值正常,前像头能照像,排线也换了

必杀  更换CPU上面的小音频   必杀  必杀

网友:
一般大音频断线问题比较多。小音频还没遇见过几个

网友:
奇葩故障啊

网友:
好奇葩 好奇葩的故障啊!!!!!!!!!!!!!!!!!!!!!!!

网友(2019-07-16):
我之前有碰到过一台 更换小音频也是一样  后来放弃了 也有可能跟U2有关

网友:
小小白,学习了,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