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 2017加电打表维修案例

楼主(2019-04-27):
iPad 2017加电打表维修案例

网友:
线圈还能接地了吗?

网友A:
二极管是吸收电感的反向电动势的吧!不装当时没事,不知道事后回有啥后果。

网友:
佩服!那麼快就查到短路件,請問是不是也是採用晶體管多功能測試儀查的?

网友:
里面说的神器是什么东东啊,

网友:
同问神器是什么东西

网友:
同楼上问,神器是啥,还能定位到线圈

网友:
这个维修思路一般但解决问题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是吸收电感的反向电动势的吧!不装当时没事,不知道事后回有啥后果。

嗯理论好就是不一样,稳压还是装的。

网友:
应该是稳压二极管吧

网友:
不装不行的,哈哈

网友:
神器就是两块电池并在一起 最好用6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