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J 主板短路。修好开机不显示。大小写键盘亮。

楼主(2019-04-27):
华硕X550J  主板短路。修好开机不显示。大小写键盘亮。

电流到这里。不动了。测试电压全部出。屏幕有动作。不显示。

网友:
可能是屏线短路或显示芯片坏了  慢慢检查吧小伙

网友:
刷BIOS,外接呢,屏信号的转换芯片有没

网友A:
华硕这个确实麻烦,我这一个也是,看电流应该亮了,屏幕也有变黑的动作,就是不显示,外接也不显

网友:
up9013

资安通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这电压还没有到显卡吧

网友:
这个电流不到亮机的电流啊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这个确实麻烦,我这一个也是,看电流应该亮了,屏幕也有变黑的动作,就是不显示,外接也不显

弄下显卡试试

网友:
BIOS刷一下。

网友:
干显卡    不要期望刷bios

网友:
这应当到了查显卡的时候了,当然先查下屏和屏线,这个电流在新机器上几乎是要亮机了。

网友:
显卡什么问题呢

网友:
同问显卡什么问题?吹下就亮机了吗?

网友:
N卡空焊的几率很小了,估计是供电  或者换的芯片居多

网友:
显卡芯片坏的机会最大,换个看看啊

网友:
外接显不显呢?

网友:
加焊干一下显卡看看..............

网友:
看看有没有edid

网友:
试下外接,查显卡

网友:
换了显卡吗?

网友:
外接显了的话 就直接干显卡  这种问题不用多想

网友:
外接显示正常不,换张屏试试,屏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
我那时候修过  950显卡   这个电流不接屏应该是亮了   ,  这个机子可以VGA的    你看下外接啥情况

网友:
显卡烧坏的嘛?你这个Inter的显卡一些应该不存在空焊吧

网友:
所有电压都有但是不显示就头疼,刷bios又没分

网友:
修好了就行,上次我碰到一个是刷bios 好的

网友:
楼主换显卡好了?

网友:
显卡问题  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