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GA13笔记本不充电故障 新手

楼主(2019-04-27):
笔记本进水后不开机 检测CPU无电压  CPU电源管理芯片工作条件都正常 更换后 上下管烧了    代还上下管后 可以开机 现在电池充电不了 电池充电IC是BQ735

网友:
电池也修过  原来线路板腐蚀很多 我直接飞线到接口

网友:
不插电池充电IC PHASE脚位只有2V电压

网友A:
直接让客户换主板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让客户换主板把,

能开机 啊  就是不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