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一台惠普开机暗屏的机子,求助大侠。

楼主(2019-04-27):
如题接到一台惠普版号为A-B972P的笔电。故障为开机暗屏,客户说是正常使用中突然黑了。 没有找到相应的图纸。在别的图纸里找到RTD2132N 芯片,测量14脚无电压,15脚无电压,16脚无电压。 不知道接下来怎么维修,大侠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
为什么不先查屏接口,屏线和屏呢?

网友:
屏幕换过了,无果。排线刚刚测量了下没有不通的。

网友:
有大佬没??

网友:
怎么没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