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机奇葩故障分析

楼主(2019-04-27):
进水机奇葩故障分析

主人公:联想V110-151KB7i5,板载4G内存,AMD独立显卡
板号:15277-2N,LV115KB,纬创代工
附原机屏蔽板载内存BIOS

修好后的主板正反面:

故障:进水不开机,插可调电源待机0.11明显偏高,清理进水部位后待机恢复正常,触发到0.052,风扇转,经检测内存供电只有0.126V
结果:更换内存供电芯片、上下管、自举电容,屏蔽板载内存,故障依旧,并测量到内存供电上管G-S两脚短为0001,断电后故障依旧,重新吹一下芯片就不短了,打值有560,通电后恢复原故障。因为这是本人第三次遇见这种故障,前两次也都没有图纸、芯片手册也找不到,索性这次找到了内存供电芯片手册,看看到底是哪里出了鬼。
过程分享:
    这是早上收到的户机器,很着急,说是昨天浇花的水壶洒到电脑上面了,当时清理了水,并拿吹风进行吹干,并没有拆机,今早还是不能亮,再三请求我尽快把机器搞好,是客户用来打发票的。
拆出主板,明显已经进水不成样子了:

只放了一宿,就烧成这个样子,有点不敢相信
先对主板进行了简单清理,洗板水清洗一遍,然后打助焊剂,加焊

主板已基本恢复如初,打值没有明显问题,通电,电流只跑到0.052,风扇再转
测量所有的供电,发现除了待机电压之外,只有内存是0.126V,明显不对。
接下来对内存供电部分打值测量,发现上管G极和上管S极打值只有0001,换了芯片上下管,故障依旧。

经过查找,内存供电芯片型号是RT8231,只找到了一份引脚定义,和功能应用。

测量发现第9脚频率设定的电阻已经断线,更换一个620K的电阻后,通电故障依旧

    对照参考资料,测量一圈电阻阻值都不在有问题,自举电阻电容也换了,至此考虑会不会是板载内存颗粒有问题,导致供电拉低,编程器读取原机BIOS,通过BIOS屏蔽了4代内存颗粒。刷上BIOS满怀欣喜之际,发现通电故障还是一样。
    到这里真的没思路了,因为之前还遇到过两个相同故障,都是通电后G-S短路,芯片、上下管、自举电容全部换过,不过那两台都是CPU供电,一个VCCSA一个CPU主供电,都是没有搞好,有点不服气。想了一会儿开始怀疑是不是洗主板的时候洗掉了什么元件,开始细细查找,最后发现了猫腻。

      CPU供电芯片这里,有一个电阻像腐蚀断线了,经过测量,确实是断线了。电阻阻值已经测量不出来了,两端粗线,应该是个供电电阻,随便找了个几百欧的电阻换上去

    通电看一下是否有奇迹出现,跑码了!
    这个时候紧忙回去测量了一下内存供电上管G-S还是短的,但是示波器已经可以看到波形了,内存供电正常产生
    之前芯片没有输出,是因为芯片内部保护了,应该是PG送给后面的供电作为开启信号,后极没有输出提示芯片保护了。(猜想)

    上管G极,正常应该是25-26V方波,我的示波器电压偏高1-2V

    上管S极波形,即电感前段的波形,正常是20V方波
    说实话,如果没有示波器,还真不敢把机器交到客户手上,看着波形正常心理也就放心了。不会用示波器的小伙伴,请自行补课。
    最后测试,机器已经正常亮机

总结:进水的机器很多都是断线,或者清洗掉件,保留主板原始图片,仔细排查故障,尤其是电阻电容是否有引脚腐蚀断线,维修是一本大书,细心总会有收获

补充内容 (2019-5-19 10:38):
多为老哥说这个是Mos管有存电,确实有这种情况。但是我确实是放电了,而且拆了mos以后,两个引脚打值还是短为0001,所以才考虑的换芯片。这种情况一般应该是芯片自锁。并且正常上电亮机断电,放置一会儿就恢复正常了

 会员41078300鑫豆2024-11-1 11:02
 会员1299196300鑫豆2024-3-22 12:43
 会员199184300鑫豆2024-3-13 06:10
 会员52329300鑫豆2024-3-9 17:59
 会员139049300鑫豆2024-3-1 11:57

网友:
精品文章~我喜欢。
技术提高的很快

网友:
正看得津津有味,突然就要钱了!

网友:
这么新的本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能修好就证明技术过关!

网友:
有图纸 新款才有办法

网友:
正看的起兴趣了突然来句收费了

网友:
高手,我看到这种一般是叫客户换板了

网友:
没心情修了这样的 直接换板

网友:
一般技术差的都是换板处理。

网友:
本来想看看精彩之处在哪儿的,可惜又成了收费,

网友:
厉害  这也能修好

网友:
这么新的本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能修好就证明技术过关

网友:
高手!一般看到嚴重進水的那個模樣,都是要求換板處理。

网友:
这样的机子修好了也不稳定吧 搞不好会返修的

网友:
技术简直杠杠的 不愧是迅维老学员哈

网友:
正好需要

网友:
进水太严重的机器都是直接换板

网友:
老肖。不好意思。按错了。不好意思。对不起你啊

网友:
看这机器的状况觉得挺难修的,进水比较多

网友:
修这种东西要有足够的耐心,不然就比较麻烦啦

网友:
这故障确实有点奇葩,不过楼主技术蛮不错的

网友:
看到高潮部分了结果来了句给钱再看

网友:
台湾同行?
收费啊!

网友:
这个真的厉害了啊

网友:
看到那么多人给分,果断花5毛钱看了此帖,看完真的受益匪浅

网友:
哎,现在看帖子还得花钱!

网友:
不错,跟楼主学习了,下次碰到就有捷径!!

网友:
这么新的本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能修好就证明技术6666666666666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淡定的男人最成功,淡定的人生不寂寞

网友:
看到收费没继续往下看了。暂时就这样吧,支持发帖辛苦了。下次有空继续浏览

网友:
直接量管子G-S肯定短路啊,因为给管子充电了啊

网友:
着急的直接换板 哈哈。。。。。。。。。。。。。。。。。。。。。。。。

网友:
肖老师的技术与人品都是令小弟崇拜阿!

网友:
这个真的好厉害  要我都不敢下手了

网友:
值得学习,一般进水严重的板我都叫客户换板

网友:
这么新的本!高手!学习了,谢谢!!

网友:
厉害,没图也可以修好

网友:
分析的很清晰 谢谢楼主的维修经验

网友:
发帖不容易   支持一下  厉害 支持你

网友:
般技术差的都是换板处理。

网友:
关键时刻居然显示收费 .......

网友:
大神膜拜

网友:
有的电源芯片要放点再测试就不短路了,COMS管要放电

网友:
分析到位,技术高超。膜拜一下。

网友:
可惜呀,我资质太低,看不懂。。。。。。。。。。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高不可及,只能远远遥望。。。。。。。。。

网友:
笔记本呀笔记本  我摸不着你呀,。。。。。。。。

网友:
维修现在都好累的,讨不到便宜,很多时候都白出力的

网友:
遇到了  这样 的机器  很少 会修 不好的

网友:
进水范围很大的机子不想修,不稳定

网友:
现在机器很恶心  修了很多都是处理器问题

网友:
要钱 还是很不好的  刚看上瘾 就收费了

网友:
楼主这技术不错啊,经验也学习了,顺便下了个BIOS做备用

网友:
这么新的本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能修好真不错、、、、

网友:
大师傅的维修水平

网友(2019-05-27):
#在这里快速回复#我今天也遇到一个,我的是不触发,最后刷bios好的!!!

网友:
淡定的男人最成功,淡定的人生不寂寞                            .

网友:
般技术差的都是换板处理

网友:
谢谢分享了  ,付费的旧不继续看了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太牛B了!

网友:
进水的主板,问题就多种多样了。还有有的后期还会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