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首发X411UA REV3.0 BIOS集显亮机备份,内附此机不开机秒杀流程及主板高清大图!

楼主(2019-04-27):
此机EC采用IT8995E,貌似不带程序。修好后试着短接了BIOS的5/6脚,接上电BIOS 1脚就一直有波形,说明EC待机时有来读取BIOS!短接BIOS后自然是无法触发的了。
待机时1脚的波形如图:

此机过来是不开机。通电测量待机3/5V正常。首先拔掉大电池,发现并没有自动触发。那有可能是键盘的问题,因为开关按键在键盘上。用表笔划过键盘接口,依然是不触发!拆下主板开始维修。
经论坛搜索发现竟无此机器的点位和相关维修贴!维修立马陷入僵局!
三板斧先来。首先示波器测晶振,波形正常。感觉是不妙了,没点位不好查条件的!
BIOS会不会?于是示波器抓波,发现1脚是有动作的,不过波形很稀疏,几乎没有,感觉不正常!
再测2脚,完全无波!EC有来读取BIOS,但并没有读取到!看来刷BIOS有戏!
仔细再测完BIOS的各个引脚,发现5、6脚竟然都没有电压!8脚电压也就是BIOS的供电脚只有2.9V!
然后通过肉眼的仔细观察立马就发现了目标!
看图吧,两个保险电阻都起包了吧!测阻值都正常,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烧。漆包线直连秒杀!

修好顺便备份了一下BIOS
备份的BIOS能亮的话肯定会亮机慢的。不过听说6代以后的机子有些刷了备份的BIOS触发电流就只到0.2A了。此机是8代I5
新机器不知道刷备份的BIOS有没有用,大家后面有修到的刷上去记得回来反馈一下哈!

最后是亮机图:

X411UA REV3.0集显秒亮备份.zip

网友A:
放大镜拍的好清楚了!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大镜拍的好清楚了!赞

加分加分

网友B:
给你个工厂ME ,真正秒亮的,没有拍图,可以玩玩。

楼主有兴趣,刷你那机器试试。

X411UA REV3.0集显工厂ME.zip

网友:
必须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你个工厂ME ,真正秒亮的,没有拍图,可以玩玩。

楼主有兴趣,刷你那机器试试。

bios没问题!这玩意简单

网友:
设备齐全看来非常重要,我还缺个放大镜和示波器,还有焊台,这几个都是关键设备我居然没有……新手学习中,一步一步搞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你个工厂ME ,真正秒亮的,没有拍图,可以玩玩。

楼主有兴趣,刷你那机器试试。

好的,感谢楼主分享。我的机器客户已经拿走了,不然肯定要刷上验证一下!

网友C:
求个 联想Y500图纸 版号 NM-A142 1.0  求个 联想Y500图纸 版号 NM-A142 1.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个 联想Y500图纸 版号 NM-A142 1.0  求个 联想Y500图纸 版号 NM-A142 1.0

论坛有这个图纸呀,自己下载就好了

网友D(2019-07-15):
想请问一下楼主有没有点位图  我这有个不过隔离保护的  进水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请问一下楼主有没有点位图  我这有个不过隔离保护的  进水断线了!

没有点位呢,论坛没有的就是没有了

网友E:
这个工厂BIOS是可以直接刷的吧   不用自己手动改ME

网友F:
楼主牛逼啊  这都可以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工厂BIOS是可以直接刷的吧   不用自己手动改ME

没得验证过呢,楼主刷了回来反馈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牛逼啊  这都可以秒杀

主要还是眼睛好使,差点也是怀疑人生

网友G(2020-02-16):
快点保存下来,这个是通病,我一模一样的修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快点保存下来,这个是通病,我一模一样的修到了,。。。

真的假的啊

网友(2020-09-17):
不错不错   按照你的方法  又解决一台

网友(2020-10-21):
好像是通病,我也修到的主板也是bios 8脚电阻坏

网友:
引用 网友G:
快点保存下来,这个是通病,我一模一样的修到了,。。。

好像是通病,我也修到的主板也是bios 8脚电阻坏

网友(2021-01-12):
这个应该是通病,我今天也修到过一样的问题

网友H(2021-03-01):
我今天就是参考这个贴修好同型号不过是独立显卡滴主板,之前以为是BIOS有问题刷了那个论坛上滴集成版本BIOS,结果还是没有反应,本来想换板解决,结果独立版本主板贵呀,无奈翻到这贴,顺手备份独立显卡版本BIOS有需要滴就可以联系我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今天就是参考这个贴修好同型号不过是独立显卡滴主板,之前以为是BIOS有问题刷了那个论坛上滴集成版本BIOS ...

哟西  秒了就好

网友(2021-08-21):
今天遇到一台S4200U的  板号X411UA 3.0的  也是不加电 可调电源显示0.003  主板拆出来 测试保护隔离过了  待机3.3V 5V也是有的   直接测试BIOS芯片8脚有3.3V    准备刷BIOS    看到楼主的帖子  果断看了下  还真是   这两个0欧电阻 是烧坏了的  直接换了两  秒好    看来是通病了

网友(2021-10-08):
楼主厉害,眼神不好还真的没看出来

网友(2023-10-27):
真厉害,我有个主板好多地方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