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55适配器ADP_ID问题

楼主(2019-04-28):
如图所示。DOCK_ID现在为0V。机器本事进水AMD的机器。进水地方处理干净。现在触发开机后显示LOGO立马掉电,掉电后待机正常但是不触发。断电后又能触发。故障依旧。路过的大神告知下这个机器ADP_ID的产生。附上图纸 E455

网友A:
这钱好赚,来得快哦,谢谢楼主的帖子

网友B:
像你这种能开机显示的进水机器首先要检查的进水部分电路,最主要检查的是被明显腐蚀过的地方,不要急于洗干净,要一小部分一小部分的清理和恢复腐蚀部分的小电阻看焊点有没有断线,这些才关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像你这种能开机显示的进水机器首先要检查的进水部分电路,最主要检查的是被明显腐蚀过的地方,不要急于洗干 ...

这跟我问的问题有关系。。我问的是信号问题。。

网友(点评):
兄弟,我想跟你说的就是,你这个信号不正常问题,很大可能性就是在进水部分的某个电阻开路造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钱好赚,来得快哦,谢谢楼主的帖子

你是真的能灌水。。。你看我发帖子的内容没有。。。。

网友:
对电路已经很熟悉了,故障查起来当然很明确了修起来就很有秩序了。

网友:
估计还是有断线吧 仔细看看1111111111111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11913-1-1.html大神的帖子,个人觉得你这个问题与此无关。

网友:
把电池接上试试

网友:
1 查PQ47  2脚是否高电平(要有高)
2 查PQ47  6脚是否有3.3V高电平(要有高)
3 查PQ47   1脚是否有3.3V高电平(要有高)

网友:
联想的这个适配器id不正常会导致亮机立马掉电的故障的,一般要1v左右,示波器可以打到波形的 ,不正常的时候会在亮机或者跑码的时候瞬间拉低公共点

网友:
PQ47B的5脚ADAPTER_ID_ON# 为高电平3.3V。。导致2脚为0V。所以没电压。查了EC供电复位适配器检测LID都正常。可是5脚还是为高电平。查了都没有断线。。EC没敢去换是代程序的。。碰到或者了解这个的指点下

网友:
看看ec有没有读程序配置脚位

网友:
解决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