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到这种USB Type-C接口的笔记本,怎么看电流,有什么转换器?

楼主(2019-04-28):
像小米,苹果都用这种了。。以后想看电流怎么办?

网友:
买个转接头 就可以了, 100来块钱,,,

网友:
这个东西买个转接口接上转上就搞起了啊

网友:
转接口              接上转             上

网友:
淘宝上没有哦

网友:
这种转接头某b应该很多的,就是有点小贵

网友:
微信yangyang51241有销售  type-c转接头

网友:
没玩过这样的。。。。。。。。。。。。。。。。。。。。。。。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买一个转换器再测,淘宝有卖

网友:
100多一般,买个转接头

网友:
淘宝99元 转苹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