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8171A1是个什么芯片?

楼主(2019-04-28):
ps8171A1是个什么芯片?HDMI接口不显示与这个芯片有关系么?

网友:
有关系,这个资料网上有

网友A:
谢了哥们
有这个芯片的PDF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了哥们
有这个芯片的PDF么

这个你百度一下就有资料啊,使用手册百度一下就能找到了

网友:
PS8171 HDMI/DVI电平移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