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自检联想g470 la6751p板

楼主(2019-04-28):
开始症状可以开机,运行一段时间屏就黑了,风扇还转,指示灯也亮,按电源强关机,关不了,下电池,就无法开机了,过了一天可以开机,但是关机后就又开不了机,几个钟头后才能开机,拆机清灰后,再也开不了机了!
电池能充电看下图

取下电池,有待机电流在50ma挡,按开机指针稍微摆动

大神帮我出一出思路!有没有必要修了!
小弟十分感谢!!!

网友:
根据现象好象是哪个供电出了问题了,多半是显卡或是CPU看一下这两个供电芯片和管吧。

网友:
开不了机是什么意思? 不触发 还是 能触发 屏幕不亮?????

网友:
不是专业做维修的就别……找到问题可能也没有芯片换

建议找专业维修的 或者联系迅维快修全国连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