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85M-D3V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9-04-28):
机子开机不通电,3.3v待机也正常后经查是i0 114脚RSMRST有问题,查图纸它是从Q61经过R326发出来的,测R326一端有3.3V另一端没电压
直接拆掉焊接上,开机立马通电亮机,上图

网友A:
这个会不稳定吧,拆掉电阻 接IO一端的有另一端没有,那就是RSMRST三极管那边没转出来

网友:
技术很熟练一查就查到故障点,修机器得心应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会不稳定吧,拆掉电阻 接IO一端的有另一端没有,那就是RSMRST三极管那边没转出来

这个是没有经过三级管的,直接电阻到io

网友B:
b85-hd3-a 不触发。待机电压 0.5-1.5一直跳动,如何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b85-hd3-a 不触发。待机电压 0.5-1.5一直跳动,如何修

排除短路后,查待机转换电路,这个应该很好修啊

网友:
个人觉得在有配件的情况下还是不要直连的好,特别是连着重要芯片的位置!

网友:
快  准   狠      效率高

网友:
技术精湛 一点就到 故障排除 专业技术修板就是厉害....

网友C:
电阻为什么会断路,找到根源才好对症下药,直连不如换原阻值电阻,或者差不多大小的电阻

网友D:
现在碰到一端有电压一端没电压多是直接拉过去的。。现在搞维修懒得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碰到一端有电压一端没电压多是直接拉过去的。。现在搞维修懒得折腾了

对的,修机量又大都懒的找了,直接拖过去最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阻为什么会断路,找到根源才好对症下药,直连不如换原阻值电阻,或者差不多大小的电阻

修机量比较大,一天修几十台机子,所以都会选择快速解决,也不会说不稳定。

网友:
        我一般都是换成1K电阻搞定,直连怕电压拉低

网友E:
rsmrst有一个电阻相连,这我怎么没查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rsmrst有一个电阻相连,这我怎么没查到?

点位都在上面了一看就知道了啊!除非你的版号不一样

网友:
有什么不良后果吗?少一个电阻!

网友:
您好,这板子可以触发,然后运行五秒左右断电重启。不跑码。怎么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