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小米17805-1(7代的u)程序

楼主(2019-04-28):
谁有小米17805-1(7代的u)程序,谢谢

网友:
是程序,有不?

网友:
有啊,貌似玩过

网友:
这么新的机器都修到了厉害,,,,只见过一台还是放电好了的

网友:
又没有图纸还没有资料,修个屁啊,整板连个元件标号都没有。这种机器就是打算被人骂的。

网友A:
小米的机器刷bios  不能对版号刷  会有其他奇葩问题       要对着型号刷  而且要看几代的u 有些跨u刷  也会有问题     你说一下你的型号 (后盖白色贴纸的那种)    我看有没有

hyy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米的机器刷bios  不能对版号刷  会有其他奇葩问题       要对着型号刷  而且要看几代的u 有些跨u刷  也会 ...

言之有理!小米板子目前资料还是少

网友:
                               淘宝应该有卖。

网友:
我有可以给你是原机备份的BIOS我有可以给你是原机备份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米的机器刷bios  不能对版号刷  会有其他奇葩问题       要对着型号刷  而且要看几代的u 有些跨u刷  也会 ...

型号是:161301-cn
sna:15987
是七代的u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小米的机器刷bios  不能对版号刷  会有其他奇葩问题       要对着型号刷  而且要看几代的u 有些跨u刷  也会 ...

此bios有密码 原机读取  确定可以开机   解密应该会操作吧!

替换me时 要在fitc里面配置一下me    可以记得加分

小米161301-cn 七代u BIOS里面有密码.rar

此bios原机读取有密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bios有密码 原机读取  确定可以开机   解密应该会操作吧!

我靠  为什么下载分被定为5分?

根据什么定的     我不是没有设置权限吗?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97743-1-1.html 我刚刚根据你们的需要合成的。自己去下。有无问题都请留言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