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版号N56vm main board rev.2.3,进水腐蚀个电阻

楼主(2019-04-28):
电阻已经量不到大小了,有没有刚好修这个了帮忙看下电阻大小,图纸还找不到。

网友:
这个麻烦 要么找片同样型号的主板对一下看看。

网友A:
哪个电阻,你得标明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个电阻,你得标明白呀!!!

看镊子指的地方啊,这个板子他也不标数字的

网友B:
上个10K的应该就可以。

网友:
                                      搞个10k的

网友:
ton电阻,200k左右就合适了。

网友C:
电阻一般就用33欧的.上拉点族电流也不大

网友D:
很简单,那个芯片不是在吗,查下芯片的PDF不就OK了吗,

网友:
这个电阻是什么电阻,不知道是什么电阻很难选择阻止。

网友:
另一端是多少伏如果是19V的话这个电阻应该820K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上个10K的应该就可以。

你这种水平很容易坑人的,这个明显是19V到TON脚 的820K的你用10K时间长了知道什么后果吗?很容易芯片过流长时间后损坏以至于击穿上管,VTT电压只要19V进去就意味着整块主板就Game over了,请不要瞎逼逼。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种水平很容易坑人的,这个明显是19V到TON脚 的820K的你用10K时间长了知道什么后果吗?很容易芯片过流 ...

请你说话干净一些。谢谢您大师傅。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电阻一般就用33欧的.上拉点族电流也不大

一边去,你这水平还是多看多学少灌水才是真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一边去,你这水平还是多看多学少灌水才是真理。

可能你很厉害,但请你放低姿态。真看不惯你这样的,经验多说话真硬气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可能你很厉害,但请你放低姿态。真看不惯你这样的,经验多说话真硬气哈,

不是硬气是哥经常修到进水机被这种半吊子的维修给装是10K或者几十欧的电阻上去,更有胜者直接0欧电阻一个,然后果客户确定能用上一阵子时间,可是机器好好的突然关机了,再去维的时候直接就挂了桥或者是CPU,桥分离的还好修一修,一体的CPU带桥的直接报废,因为我修的基本上是同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你很厉害,但请你放低姿态。真看不惯你这样的,经验多说话真硬气哈,

一手机器哥接的非常少,每每看到这种人为引起的故障很心痛,维修行业门槛低,行业内鱼龙混杂。根病人看病找医生一样,好医生救命,庸医要命。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硬气是哥经常修到进水机被这种半吊子的维修给装是10K或者几十欧的电阻上去,更有胜者直接0欧电阻一个 ...

大师傅!膜拜了!大师傅!膜拜了!以后经验不足真不能在论坛里“瞎逼逼”。免得被大师傅骂!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上个10K的应该就可以。

我找了下芯片的PDF给上了个1M的,能开机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很简单,那个芯片不是在吗,查下芯片的PDF不就OK了吗,

找了,上了个1M的,能开机了,让客户用一段时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找了,上了个1M的,能开机了,让客户用一段时间吧

嗯,恭喜修好了,有时没图只能这么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找了下芯片的PDF给上了个1M的,能开机了。

820k只有华硕在用,这个电阻很难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找了下芯片的PDF给上了个1M的,能开机了。

恭喜!

网友:
要么找片同样型号的主板对一下看看。不行就上10K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