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N4030不开机

楼主(2019-04-28):
朋友一台戴尔N4030说开机大概10秒掉电,拿回来测试上电几秒风扇狂转,查了一下,这个机子显卡问题多,但是还是先不动,查一下温控,于是就用夹子短接温控芯片三个小电容,夹第一个开机,还是狂转,夹第二个好了,打算直接一坨锡给他连上去,都试好了,用锡连接过去之后把壳子扣起来,居然不开机了,什么情况,拆开断开刚才连起来的,还是不行,3-5V都是正常的,待机芯片脚也没量到什么,只有51125_FB1电压近10V  51125_FB2电压是7V多,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现在上电自动一直反复掉电,插上鼠标可以看见,鼠标灯大概1秒亮一下,亮的瞬间量各个电压都出来了,因为掉的太快,抓的也不是特别准。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故障的出现呢?思路

网友A:
你装机时是不是碰短路了呢 ,查下PG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装机时是不是碰短路了呢 ,查下PG

装机的时候应该不会有问题,因为不开机后,我拆下来,检查的时候,中途还又亮了几次,后面也没动什么,直接一直都不亮了。PG信号已经对照原理图看了,也没发现问题,就是上面那两个电压,不知道对不对,跟网上说的不一样,最后待机芯片也换了,一样的现象

网友:
新手路过,努力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