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lv115sk 15277-1主板局部高清图片

楼主(2019-04-28):
   接到一台联想进水机,机型为v110-15isk。板号为纬创15277-1,图中双mos下两个电阻的一端腐蚀烂掉了,不知道通向何处?
没有图纸,实在无处下手,有此机器主板的大哥请指教一二!不知道还有没有得救了

网友A:
这种mos管一般是双n沟道的,下面电阻不是上拉就是下拉,直接换10k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mos管一般是双n沟道的,下面电阻不是上拉就是下拉,直接换10k电阻

谢谢您的建议!下面的电阻换早已换成两个103的,中间的一端线断了,不知道分别通向哪了?和看似和下面焊盘相连的接起来上电到0.1多安就停止了。。。。

网友A:
这种你先找六角管的丝印,确定功能,然后找联想由纬创代工的图纸找相似的位置参考来修,这种看起来腐蚀的地方是个上拉电压,可以找个3V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你先找六角管的丝印,确定功能,然后找联想由纬创代工的图纸找相似的位置参考来修,这种看起来腐蚀的地 ...

谢谢您的建议!曾尝试过直接短接mos的1和6脚、3和4脚无果。。。没图纸的机器真是要命

网友(2019-06-26):
那里撒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