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不充电不联机

楼主(2019-04-28):
iPhone8能正常开机使用 就是不充电不联机 换过USB管理IC也没用 供电也正常 望高人指点

网友:
两个场管看下

网友:
查一下尾插排线接口阻值,是否有短线。

网友:
尾插是不是OK的,  5V要先过去才行...

网友:
这个板的板底不好 修好了问题反复出现 已经搬板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