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联想启天A7000一体机开机进系统用一会喇叭没有声音

楼主(2019-04-28):
系统换了,安装官网驱动,外接正常,应该不是声卡芯片坏了,啥问题。。。。。有碰见过的吗?

网友:
先把声卡周围的电容都换掉,问题没解决的话就换功放芯片试试

网友:
功放芯片问题

网友:
看看周围的电压齐全不.声卡自产好多电压

网友:
直接用USB声卡吧,简单实惠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换喇叭    估计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