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测试华硕N551主板上俩电阻的阻值

楼主(2019-04-28):
本机主板板号N551JM有少量进液   看鑫智造上的维修指南应该N551JK  N551JM  N551JQ  是一样的  如下图,需测量以下两个贴片电阻阻值

网友:
2个电阻均为100K,不谢

网友(点评):
3Q 666

网友:
教你一个小窍门 先拆下 要么 10 100 1k  如果是整数 就是好的  如果是比较特殊的阻值 那就好好找图纸 估计要出事  如果无穷大 就是挂了 这是在无资料 无图纸的情况下

网友(点评):
谢谢大神的无私分享,受教!

网友:
无外乎2.2K.4.7K.或者100K如果是总线肯定是2.2K如果是电池或者触摸板的肯定是4.7K,如果是开启二级电压的肯定是100K,不要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哥只能告诉你哥是老司机

网友:
电阻拆下来测量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