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sn1521 ver 2.0 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9-04-28):
二修机 通病显卡供电电路 烧坏公共点mos管
现在修好公共电压 现在不触发 3v 5v正常
ec 125 0v 听他们说是开机脚 上啦一个电压也是一样不触发
acin 正常
发现充电芯片1脚0v SYS_I 不知道正常不正常 求助
芯片

网友:
0v正常的

网友A:
估计烧ac in
acin正常哦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烧ac in
acin正常哦

网友:
换了再说啊,没图纸的,只能换

网友:
找个ec一样的图纸大概查一下ec工作条件。

网友:
没图纸的一般靠经验,先找芯片查开启相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