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697不亮机维修分析

楼主(2019-04-28):
主板号 MS-7697 VER1.0,V星的。
差不多半年前在我这里修过。经测试发现是新故障。无桥供电,总线供电。
cpu 电压 电压正常。ic是6328.
找来图纸,查到VDDPWRGD为0.96V,这是电压是VCCP上拉的。表示电压芯片工作正常。
VDDPWRGD 在图纸上转换成VDDPWRGD_R 经R209进入3904双三极管,测试3脚有3.3V输出。VRM_PWRGD 3.3V 正常。
继续查电路图,发现VRM_PWRGD 与5VSB组成与门信号,供1.2REF开启信号。
测量2N2007 印丝是207,D2脚,为0.3V,这里就不正常了。再测R620上端有3.3V。到这里猜测电阻应该很少坏。
于是。风枪焊下207测试。
通电后,直接可以开机了。
由于没有207代换,也不想改电路,修到这里就算了。
经测试,可以关机。原来CPUVRMPG 不参与关机信号。
后面附图。

网友:
图纸已经上传过,不重复上传了  图纸已经上传过,不重复上传了

网友:
这个管多了去呀,笔记本主板上面很多,k72,702,27那些都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