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70C用电池不开机

楼主(2019-04-28):
同行送修机器,说有时候亮机,有时候不亮
板号:CE470 NM-A821 REV:3.0

接手检测,拆机裸板,每次都能亮机,装电池就不亮,这机器充电电流有点大,3点多A的电流是正常的

电源每次都能亮,电池不能亮机,那就测电池开机时的各个电压和电源开机时对比。

测试出来是内存1.2v电压在电池开机时没有,论坛找到图纸,内存供电芯片RT8231的9脚ton电压,在用电池的时候只有0.5v
在用适配器时正常电压应该是8.6v

pr309电阻阻值测的正常 ,那就更换芯片rt8231。

更换后测试ton电压正常了,用电池开机亮机

网友:
ton是什么信号

H55

网友:
这个维修思路真的是太清晰了学习了

网友:
频率设定。。。TONG。。。

网友A:
维修理论功底很扎实,一修到位.换了一个TON电阻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理论功底很扎实,一修到位.换了一个TON电阻就好了

留点心,换的是芯片。。。。

网友B:
楼主描述用词要准确啊,不是不开机吧?应该是开机不显或者是电池开机掉电,你这样描述容易误导别人。别外电阻过来有没有电容,有时候电容漏电也会拉低LOD电压的,理论上来说LOD这个电压不管是适配器还是电池电压应该都不会低于10伏以下。

网友:
楼主比较细心。什么都会去比较。不错。

网友:
这种情况还好修,就怕那种偶尔不能开的就头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描述用词要准确啊,不是不开机吧?应该是开机不显或者是电池开机掉电,你这样描述容易误导别人。别外电 ...

哥们  LOD是撒电压   频率设定 电压 因芯片而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们  LOD是撒电压   频率设定 电压 因芯片而定的

写错了TON

网友:
能修好就是好鸟,楼主功底不错,多多交流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明了!

网友:
楼主不会这么快就找到了故障原件吧,只是简单陈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描述用词要准确啊,不是不开机吧?应该是开机不显或者是电池开机掉电,你这样描述容易误导别人。别外电 ...

你是想写“LDO”吧?用词要准确,会误导人

网友:
这个频率设定信号是RT8231自己发出来的吗

网友:
这个故障有点怪,一般用适配器能正常工作,这个芯片与外围应该都正常的。这个芯片正常工作与否与电池并没有单独的关系。

网友D:
这个机器不上电池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器不上电池掉电。。。。。。

不会吧,单独适配器可以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