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24770和BQ24780

楼主(2019-04-28):
BQ24770是否能替换BQ24780?????各路高手分享一下你们的经验。。解释一下这个芯片电次序。。

网友A:
我也正在找24780这个芯片的数据呢,联想E450进水烧了,现在修好开机了,插电池就短路,看充电芯片是24780,手头上没有这款芯片,不知道24770能代换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正在找24780这个芯片的数据呢,联想E450进水烧了,现在修好开机了,插电池就短路,看充电芯片是24780, ...

可以通用,插电池就短路充电这块还有三极是导通了,是19V直接给电池了,充电电压高于14v所以插电池就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