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K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9-04-28):
  接到一张华硕的B85M-K,故障为CPU无供电,经检测,除CPU供电外各大电压均正常。电源管理芯片的供电正常,VCORE_EN正常,于是更换芯片,U供电顺利出来了,板子也点亮了。客户拿走后不久又拿回来了,说是开机显示cpu电压不正常。开机CPU电压有2.3V之高,吓了一跳,赶紧断电。
   挨个测芯片的各个电压,供电5V12V正常 ,P_VCORE_VREF0.6正常,P_VCORE_TONSET为2.3v不正常,测PR57PR83阻值正常,这一路没有通往其它地方了。
再测P_VCORE_VOUT_OV2.3v也不正常。P_VCORE_VOUT_OV_10这一路,它是由P_VCORE_VCC5_20PR46PR49分压得来,经PR47给芯片的。
点位图PR462.67k,PR470欧,PR498.45k,根据分压公式计算,P_VCORE_VOUT_OV_10应为1.2,
PR46PR47正常,PR49在路测为9.53K,这与原值相差甚远,原值为2.6
把小电阻拆下来测,阻值已无穷大了。

找了一张同样的好的板子对比一下,在路测是2.06K,和位图上标出的相差无几
在料板上找了一个2.1K的装上,通电测CPU的电压恢复到1.5V了,此板修复。

总结:此板返修的原因是电阻受热变值所致。

网友:
又是电阻变质了,CPU供电都2.3V了还没烧CPU,真是幸运!

网友(点评):
下次记得上真U修^_^

网友:
师傅技术不错,有图纸就是方便,点位图能发一份来吗 ?yu001@163.com 谢谢!

网友:
不错,跟楼主学习了,下次碰到就有捷径!!

网友:
理论功底很扎实修起来得心应手一步到位................

网友:
我是觉得维修最好的捷径,就是在这里学,在加上实践。这样的方式就是进不最快的路!

网友:
假哥  你牛逼  CPU电压偏高的  我都直接PASS掉   省得烧U

网友:
维修主板就是要速度块  一天干个10片

网友:
这是不是,我好像记得RT8859这个芯片吧,那个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