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长城电源ATX-350P4有+5VSB其它均无

楼主(2019-04-29):
此电源非升级版,原正常,闲置多年,应急时,发现坏。
断开所有负载,短接启动端,风扇转动秒停,测量+5VSB正常,其它直流输出电压均一闪旋即跌至0,目测无元件明显损坏。
参考网上的300P4图纸,启动后,494控制死区的4脚常高,原因是339的2脚常高,通过二极管传到494的4脚,同时还通过另一个二极管反馈至相应的同相输入端,形成死锁;除保护电路外,电表测量其它影响前述同相输入端的电路均不可能导致死锁,这很棘手,因为保护电路的所有源头电压己经为0,通过电压测量保护电路以吃准故障不现实。
此后的思路是:尽量不动保护电路以免造成更大损伤,切断某路直流输出以观察保护电路的响应。
分析电路,12V、5V还通过混合在保护电路中的反馈电路影响调压,-5V、-12V功率较小,只有3V功率较大且调压与保护电路无关,所以,先脱开3V整流输出连接的电感以断开3V输出,再加电启动时,除3V外的直流输出均恢复正常。
分析保护电路,发现实际电路与300P4的参考原理图不同,350P4的3V通过串联18k电阻再串联二极管后,通过跳线,直接连至前述339的同相端(5脚),因此断开此跳线,恢复上述电感,加电启动,3V输出正常。
这时测量18k电阻与二级管的接点处,电压为3.3V,此处异常;参考原理图,3V经18K还串联56k再串联1k电阻终结于-12V,粗略计算18k与56k(也是二级管)的接点处电压应接近0,测三电阻,1k开路,换上,旋即正常。

网友:
发贴子最好带上实拍图。

网友:
atxT电脑电源输出全部偏低,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