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DS2 Rer2.1掉电

楼主(2019-04-29):
  这个板号图纸好难找!能触发,无cpu供电。走了弯路,一直查,发现没有开启en,查324,8脚没有电平。取下en控制管,有1v了,cpu还是没电压,rt8210,无en,取下8210控制管,有1v电压开启,心中切喜!cpu出来1v供电。不亮机呀!
   放一边了,后来仔细检查,发现1.8v电压没有。只有0.18伏,由358控制mos管的,2.5v基准经过电阻分压3k和8.2k得到1.8v进358的3脚!这个点位电压不对,不是电阻爱坏吗,换!还是不出来。2.5v基准真泄了,不触发前有,触发后死活0.18v,被拉低了?怀疑431坏,坏,换了没用。这2.5v lervel还联着哪些地方。有点位图的朋友帮看看!技嘉通病我倒是一个都没遇上?

网友:
分析的很明确,理论很扎实,故障分析起来也是非常专业..............

网友:
学习了 牛逼 谢谢                            大神

网友A:
电路图是这个版本的,位置图是 2.0 的,楼主参考下吧。感觉是电池上面那堆芝麻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是这个版本的,位置图是 2.0 的,楼主参考下吧。感觉是电池上面那堆芝麻管的问题。

对的,324和一堆三级管!2.5伏基准老是被拉低,拆了324旁边的一个mos,这个管子d连2.5伏基准,s连接地的。就是它高电平保护了一样,导通拉低2.5伏。拆了,主板cpu电压出来了。上u,小喇叭滴滴滴的均匀的响。测358的3脚,2.5伏,不对呀,应该1.8伏,报警估计是超压了!难道8.2k电阻坏了,拆下测的是好的,不管了,直接换了。

网友:
也就是说,这个电阻,走了一圈弯路。技嘉通病,在主板上,电压表现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