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515主板BIOS

楼主(2019-04-29):
联想H515小板台式电脑CFT3I 15-EU5-011090原机,H515主板BIOS

H515主板BIOS

网友(2019-07-12):
我的是8M的BIOS呢

网友(2024-08-08):
联想驱动管理硬件检测报告
================================================================
当前操作系统                Windows 10 64位
主机编号                NS20815147
CPU型号                        AMD A6-5200
主频                        2.0Ghz
最大频率                无
缓存                        2 MB
硬件核心数                4
虚拟线程数                无
芯片组                        芯片组集成在APU中
标配内存                4G DDR3;内存插槽:2个
出厂最大内存                单条:4GB DDR3
支持最大内存                8GB(仅供参考)
硬盘                        500GB;硬盘转速:7200转;最大支持(仅供参考):1TB
光驱                        DVD光驱
集成显卡                Radeon HD 8400
视频接口                电视卡:无
屏幕尺寸                无
屏幕显示比例                无
分辨率                        无
屏幕类型                无
独立显卡                NVIDIA GeForce GT620
显存类型                DDR3
显存容量                1GB
支持功能                位宽:64bit
摄像头                        无
麦克风                        无
音箱                        无
电源                        120W
电池                        无
网卡                        Realtek 8105E  10/100M 自适应网卡
无线网卡                无
蓝牙                        无
适配器                        无
其它                        操作系统:DOS
声卡                        Realtek ALC662
读卡器                        7合1读卡器 支持:SD/SDHC/SDXC/MMC/MMC plus/MS/MS pro
键盘                        USB有线键盘
指纹识别                无
鼠标                        USB光电鼠标
我这个也是h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