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维修手机需要那些植锡钢网

楼主(2019-04-29):
如题,维修安卓手机需要那些植锡钢网,同行建议一下,

网友:
当然是修啥手机要啥网啊,

网友:
安卓的修的少。

网友:
你看看阿毛易修,他家的钢网好用,种类也全

网友:
对 每年更新

网友:
CPU的(苹果、安卓系列),基带的,音频模块的,存储模块的(EMMC和UFS,还区分封装类型),LPDDR模块的(不过很少坏)

到淘宝搜索,一大把。也有一些专门定制的植锡台(效率高,适合新手,老手无所谓)

阿毛易修有不少

网友:
这个要根据个人能力来买,我一般不动CPU,常用的就是电源的植锡网,平时常遇到什么型号的就买一些备用了。

网友(2019-05-31):
我都是用到的时候直接买

网友:
修手机感觉比较难 拆个屏就比较麻烦 风险比较大

网友:
一般直接拖,拖完再放IC然后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