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51主板南桥满足哪些条件才发出时钟

楼主(2019-04-29):
最近接到好几块GA-B250M-D3V。故障现象都是没有cpu供电反复重启。进一步测量其他供电正常,VRM的供电开启正常,VRM发出的PG正常。IO发给南桥的PWROK也正常。24M两脚晶振波形也正常,但是南桥没有发出各路时钟。

这是南桥的时钟模块,32.768和24M都用示波器测了正常起振。XCLK_BIASREF测量也有1v。但是南桥就是不发出时钟,PCIE上测量的。

几块技嘉的板子都是一模一样的问题。有没有老哥知道南桥还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才能发出各路时钟

网友:
bios刷过官网最新的了,BIOS打值正常,1/2/5/6    。4个脚都有波形

网友:
查一下那个检测电压脚位VIN2

网友:
7代的桥 好像待机的时候就需要一个1V左右的供电 不知道是不是ME供电 因为我修笔记本的时候 测到的 少了它机器都不触发了 你这个我没修到过

网友:
CPU控制芯片的VR_ON有开启信号吗?这个一般应该是3.3V或1.05V

网友A:
1151主板除CPU供电都有 PG正常发出,读BIOS,然后桥发出时钟

网友A:
可以在官网多下载几个BIOS,我上次修V星的H110主板刷最新的BIOS不行,直到刷了17年的BIOS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官网多下载几个BIOS,我上次修V星的H110主板刷最新的BIOS不行,直到刷了17年的BIOS才好

是的,多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官网多下载几个BIOS,我上次修V星的H110主板刷最新的BIOS不行,直到刷了17年的BIOS才好

我这边也有一样的主板其他的问题修好的。然后把bios对调一下,结果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边也有一样的主板其他的问题修好的。然后把bios对调一下,结果是一样的

这就可以确定不是bios问题了!别在bios浪费时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151主板除CPU供电都有 PG正常发出,读BIOS,然后桥发出时钟

谢谢表述!然后是平台复位和跑码吧?楼主的板子明显post都没有开始,我说的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表述!然后是平台复位和跑码吧?楼主的板子明显post都没有开始,我说的对吗?

post没开始是什么意思

网友:
买个BIOS 或者意外惊喜                  ~  BIOS问题也会导致没有CPU供电

网友D:
那个检测电压脚位VIN2  在什么地方?

网友(2019-06-04):
引用 网友D:
那个检测电压脚位VIN2  在什么地方?

I/O 芯片的引脚上 这是由电阻分压得到的2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