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40 FN功能键不能用跟io有没有关系? 求助各位大神

楼主(2019-04-29):
X240  FN键不能用 换过键盘 刷过BIOS还是一样的问题 求大神解决

网友:
bios恢复出厂设置,键盘安装驱动,测量接口到ec是否开路,最后换ec

网友A:
不知道你解决了没有,上传个你试试。

thank pad X240.zip

网友(2019-06-22):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解决了没有,上传个你试试。

和BIOS有关吗?

网友:
跟IO肯定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