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松下8016P复印机维修

楼主(2019-04-29):
手上有台panasonic dp-8016p-pk复印机 启动不了 找不出是什么问题 自己技术差 这里高手多来救助下

开通电源 前面板就一个节能的指示灯一闪一闪的  其它的什么都没反应

驱动控制板

接口板 主板  主板上面红红圈的地方会发烫   没修过复印机  判断不出来到底是哪个出了问题
高手出来指教下 谢谢。。。

网友A:
更换打印主板,压缩故障范围。属于机器无法执行自检程序,CPU工作条件不具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换打印主板,压缩故障范围。属于机器无法执行自检程序,CPU工作条件不具备

意思是我要先换块主板试下 对吗   这样的主板很少 而且不可以退货  真是蛋疼呢

网友:
先检查电源部分吧,这部分好一些

网友:
好厉害的说,我就不下别逼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