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Z87P-D3不触发

楼主(2019-04-29):
主板:技嘉GA-Z87P-D3 V2.0
故障:不触发

2018年8月售出的,一个月保,客户4月20坏了,重买一片1.0版,这片对发过来送给我,作为保修一年的延保费用

插诊断卡待机不亮,3.3V为0,手碰1117巨烫,断电打阻,待机对地0,心拔凉拔凉的

拆掉1117后对地还是0,可调电源3.3V烧鸡,桥不烫,算是小惊喜,摸8620E和RS232附近烫,摸到图中小电容巨烫

断电拆除,1117对地恢复445,装上1117通电,待机3.3出来,顺利点亮

网友:
差点翻车,哈哈

网友:
是的,桥烫了就亏了,去年180卖的,今年还是180,保一年,明年这主板就会涨到200多

网友A:
去掉那两个电容不安装对电脑没什么影响吗

网友:
兄弟,见过双cpu的非服务器X58主板吗,推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掉那两个电容不安装对电脑没什么影响吗

不是说只有一个电容烫,有零件设计位置不代表有零件

网友:
小电容滤波的去掉没事 的!

网友:
我现在遇到好多H81的板子,11117发烫的都是桥坏了 ,呜呜呜

网友:
差点就翻车了,哈哈哈哈
。、。,、,

网友B:
电路很熟练 一查就知道是桥坏了 干一下BGA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路很熟练 一查就知道是桥坏了 干一下BGA就好了...

灌水的吧?太明显了,谁跟你说我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灌水的吧?太明显了,谁跟你说我桥坏了

不小心看错了 不是桥坏了............

网友:
楼主很细心,下次我碰到就知道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