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用JUSHA 3M显示器求助

楼主(2019-04-29):
    接到一台JUSHA 3M医用显示器,通电指示灯亮红色,屏幕无反应,芯片打磨过,无门无路了。测量有3.3V、1.2V、1.8V。求助主板资料或者维修经验。

网友A:
这是定制货?不会是早期等离子那种驱动板吧?都是FPGA实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定制货?不会是早期等离子那种驱动板吧?都是FPGA实现

不是等离子,就是LCD的,带触摸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等离子,就是LCD的,带触摸功能

看板子布局,应该是很早的东西了吧?

网友:
看看原厂倒了没有,没有联系售后有时可以买到很贵的配件

网友:
主要是屏输出接口不一样,所以有特殊的转接芯片,这样电路就相对复杂多了。
红灯亮表示无输入信号?

网友:
好厉害的楼主,需要的搞一个的家伙1 ,平常没有遇到这个的

网友:
不好修呀,这么老的家伙修起来很难,不过价格可定可观,让他先交押金

网友:
巨沙和巨峰是一家吧

网友:
这 是带200HZ转接板的...............................................

网友:
你这个应该从背光控制,屏供电控制入,或者先点亮背光,上电看显示,缩小故障范围